电机启不起

楼主(2009-06-19):
请问 我今天接了个电机   18。5KW    2级电机    接成三角行启不起是为什么呢   接成Y型 能启动   空开是100A   是带的空压机  请那位大哥  说说

网友A:
18.5的,应该要用星三角启动吧

网友B:
个人认为能起动。

网友A:
楼主说的起不动指的是启动时跳空开还是电机不能转?

网友C:
接成三角形时,可能由于头尾连接错误引起启不动,因为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果电机负载太大,在加上电机本身功率就蛮大的,你在接成三角星,电机会动,但并不是加压启动,使用启动不气来,回去看看维修电工书就真的了

网友E:
能不能是接角时接法有错误啊

网友F:
18.5的电机,最好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8.5的电机,最好采用星三角启动。
直接启动的空压机,是不能接星三角起动的。因为直接启动的空压机实际上满负荷的。
接星三角必须要空载启动。
楼主说的问题,我想应该是线接错了。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是三角形运行。这与启动形式无关。

网友H:
转化成三角接法时线接错了。我也遇到一次,接触器动作正常,转化成三角接法时电机停了。要严格按照电机接线盒上的说明接。

网友I:
空压机可以星三角启动,我们75千瓦都是。你的问题看是不是电源容量不足,或者是电机转矩不够。

网友J:
哈哈 严格按资料接线,绝对没问题。推荐施耐德资料。

网友K:
带载启动为什么不能星/三角启动呢?什么道理?谁能说说。空载启动,就算了可以略过。^_^

楼主:
启的时候 空开跳啊

楼主:
没有负载的啊   启就跳空开

网友L:
'没有负载的  启就跳空开'这样的情况有点麻烦!
我想问一下:此电机的轴承和其它是否良好?此电机以前的接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的时候 空开跳啊

先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少

网友M:
电机本来就是星形接法用看名牌

楼主:
电机是新买的  没有问题

网友N:
是不是直接角起时,启动电流太大,造成欠电压

网友K:
^_^,看着有些云里雾里的。嘻嘻嘻,谁都不想多说一些?问题怎么讨论?猜谜活动吗?

网友O:
你一定是接三角时线调错了

网友P:
空压机启动那刻是满载状态~用三角启动害怕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