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END

楼主(2009-06-19):
今天看到一个程序,只有一个PLC,但里面有90小段程序,每段结束都有个END指令。请问这是为什么呀!不是一个PLC里面只能有一个END程序吗?请朋友指教》

网友A:
那你也要把PLC型号说下阿,有的 PLC 是支持多程序功能的
比如三菱的q系列PLC中高性能的
多程序,每个程序结束都是有一个END的

网友B:
只要编绎不出错,能下载下去就行了。

网友C:
有的可能,虽有多段程序,但仅执行第1个END之间的程序。

网友D:
欧姆龙的是只有一个END,别的就不知道了,你用的是啥牌子的PLC

网友E:
呵呵;有的是程序设计阶段,用多个END分成多段一段一段调试;
搞好后应当把前面的END删除;

网友F:
100个end,后99个没用

网友G: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H:
应该是调试时用的,实际使用时,应该只走第一段

楼主:
补充一下,是三菱Q系列的PLC,用在400t冲压机上。可以肯定不是调试用的,因设备已投产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个end,后99个没用

能不能再预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