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电机问题

楼主(2009-06-20):
一电机坏:轴承卡死,线圈烧
  我检查了:电源3相220V,接为星形
   所以机修课长判定为:电工接错线,导致线圈烧卡死轴承
    请高人分析

网友A:
电源3相220V——是指电机铭牌上的数据吗?
接为星形——是指实际的接线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没有看出接线问题。

网友B:
不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C:
3相220的电源是有的(经过变压)
但要是380接成星的话电机也没问题,只不过是转矩小一点而已。
电机一般都轴承坏了或是过载才会烧的,跟接星形角星没关系的。

网友D:
楼主说一下电机铭牌上是怎样标的

网友E:
把你电机上的标牌拍张照片发上来。
电机的接法有很多种,没有具体参数,无法解释!

网友F:
220/380V的电机。220V接三角形。380V接星形

网友G:
这种电机在铭牌上标的清清楚楚啊,包括电流

网友H:
韩资(或日资)企业电机使用3相220电源供电是很常见的,在此前提下如果电机要求星形而实际错接成角形,那么电流过大会烧毁电机;如果是角形而错接成星形,转矩达不到额定值(一般情况下不能正常工作),但是时间一长在负载的作用下也会引起绕组过流烧毁电机,所以你最好核实一下铭牌说明。

但是似你的情况,轴承故障(卡死)引起电机过载而烧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对,先把铭牌贴出来才好下结论

网友J:
通过我几十年的工作经验,该电机的烧毁与接线没有直接的关系,问题主要是轴承损坏造成。

网友K:
请说清楚。。。。。。

网友L:
引用 网友H:
韩资(或日资)企业电机使用3相220电源供电是很常见的,在此前提下如果电机要求星形而实际错接成角形,那么电流过大会烧毁电机;如果是角形而错接成星形,转矩达不到额定值(一般情况下不能正常工作),但是时间一长在负载的作用下也会引起绕组过流烧毁电机,所以你最好核实一下铭牌说明。

但是似你的情况,轴承故障(卡死)引起电机过载而烧毁的可能性比较大。
言之有理!
如果是3相220电源供电,应该用角形接线才对。

网友M:
轴承故障(卡死)引起电机过载而烧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N:
通过我几十年的工作经验,问题主要是轴承损坏造成。

网友O:
应该是电机轴承损坏,长时间使用电流过大烧的吧!

网友P:
3相220的电源是有的(经过变压)
但要是380接成星的话电机也没问题,只不过是转矩小一点而已。
电机一般都轴承坏了或是过载才会烧的,跟接星形角星没关系的。
2009-6-20 7:03:55 第4楼      [方案]基于调制解调器与VB的PLC远

同意4楼说法

网友Q:
不太明白三相220什么意思,名牌标的?如果是星形接线,每相承受的电压就是220,正好接在三相380电源上,判断电机是什么原因烧的要看绕组烧的情况,是三相全烧了,可能是轴承顺坏造成过载。

网友R:
线接错了烧毁的,三相220V应该接三角形,可你们接成星形.造成电机欠压运行烧毁.
可到我的电工群89382577讨论问题

网友G:
到底是什么原因烧毁的呢?

网友S:
要看电机使用了多少时间了,如果是新的,不长时间,可能就是接线的问题了

网友T:
你说的问题很明显啦,电机烧毁的直接原因是电机的轴承卡,造成负载过大,继而轴承卡死。
与电工接线没有关系的,但和电工有关系是没有及时检修。

网友T:
另外名牌标的是220v,那就要求要接成角形,供电电源必须是三相220v,要接成星形供电电源必须是三相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