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6-20):
请问 各位师傅 我们车间有一台数控五坐标,它的XYZAB轴的位置检测装置都采用同步感应尺 现在Z轴报警 说位置不正确 但是 同步感应尺的 定尺 滑尺 都换过了 滑尺放大器的电路板也换过了 请问各位师傅 应该怎么解决啊 空走不吃刀没事 吃上到就报警

网友A:
当吃刀的时候,看滑块与尺是否平行移动。

楼主:
滑尺与定尺之间是 25道 拿塞尺塞过

网友A:
你说空运行没问题,吃上刀就有问题,应该是你吃刀时,
尺与滑块不是平行移动,有错位情况,没安装好!

网友B:
应该是尺与滑块不是平行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