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0):
请问各位大侠,本人还未做过温控的工程,像一般的温度控制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控制流程。像现在的很多温控仪表都有一个PID的调节功能,像控制的时候是采用温控仪表自带的PID功能控制还是用PLC的模块来控制?哪位前辈可以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假如你用PLC,温度模块来控制,写好程序,自动控制。
用温控,需要自己调整里面的PID参数。

网友B:
一般要求自动化不是很高的话,用温控表比较简单点

楼主:
恩,谢谢!再请教一下,如果像采用一些有自带PID功能的仪表的话,应该要怎么控制呢?据我了解,像这种仪表的价格也不是很昂贵。

网友C:
不想用PLC的话,那 买个温控器就行了

网友D:
仪表可能还是便宜些,设置也应该比plc编程方便些

网友E:
呵呵;与PLC上控制温度相比,用温控仪的成本要低的多;使用也方便;

网友F:
欧姆龙的温控仪,很好用的,自带PID,如果没必要用PL,温控仪能满足,就用温控仪比较方便,PLC写PID,还是不什么好弄

网友G:
要看你具体要求,一般控制单路的温控仪200元左右一个,但是很简单只有加热到恒温,外接个时间继电器就能控制恒温时间了。如果你要求很复杂,比如工艺要求升温,在恒温一段时间在升温,这种的,可能需要5000元以上

网友H:
用仪表的PID简单一些,速度也较快。
PLC可以用开关量

网友I:
用温控表好,易操作,稳定,PLC控制一些辅助功能,这样比较完美,我已做得还可以了,精度接近0度,升温,保温曲线可调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经验之谈,不甚感激~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