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0):
电力变压器输出电压高如何调整
我的一台十千伏变压器输出电压410V,我打算把输入切到10500V上,但有人提出切到9500V档(原始接在10000V上),我觉得如果输入电压是10500V,那么接到10500V上输出出是400,那么用真实的10000V接到10500上,按变比算下来,输出只有380V,即实际电压是比接到10000V的端子上降低了,不知道我的想法对吗?在输入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是把档位调整为10500还是9500实际电压会降低,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把输入切到10500V上,因为高压实际输入电压偏高.这样低压侧电压才会降低

网友B:
应该是10500

网友C:
应该把输入切到10500V上.

网友D:
十千伏变压器输出电压410V,这个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可以不用改连接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千伏变压器输出电压410V,这个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可以不用改连接片.

问题白天是410,后夜已经烧了我两个变频器了,烧了后有人看到过425的电压,问题都是短时间的高压,人无法准确知道何时高,高到什么程度

网友E:
改连接片电力变压器一般有三档.

网友F:
变压器室可以跳的,它的上面部分有一个小盖子,打开后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可以旋转的拨动开关有三个档位,条一下酒可以了。

网友G:
烧变频器?

网友G:
烧变频器?如何烧?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是只烧变频器吗?是因电压太高造成变频器的整流模块击穿吗?

网友H:
是10500的对,变比增大了,而输出电压没变,所以二次侧电压低了,

网友I:
接到10500上

网友J:
自己不要轻易调电力变压器电压调整换档开关,假如开关不好,调到中间位置,会造成短路,出大事的。非要调的话,需要用电桥测量各相线圈电阻值。确定无误,才可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烧变频器?如何烧?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是只烧变频器吗?是因电压太高造成变频器的整流模块击穿吗?
是压敏电阻烧了,说品牌就有点做攻击的味道了,那个就不提了,谢谢

楼主:
10500是正确的,我已经调整了,谢谢了

网友K(2009-08-31):
各位师傅是不是用u1    N1
                       ——=—计算的啊,请指教
                         u2  N2

网友L:
你买的变频器质量差,买外国品牌的,列如日本富士的,

网友M(2009-10-07):
10千伏供电系统电压都是10500伏得!
看来你离变电所很进啊!
你变压器的调压开关原来是在2档上了,2档是10000伏,你把它调到1档上就好了,1档就是10500了。你的变压器2次电压就低了。

网友M:
变压器没有那样娇气呀! 只要你操作得当就没事的。但是调好后就不要经常调它了。
只要调压开关触点得压力够没有烧蚀点就行!接触电阻不超过规定就行!

网友N:
应该调到10500V上,调节口诀,高往高调,低往低调(公式:U1/U2=N1/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