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PLC有问题吗?

楼主(2009-06-20):
各位师傅: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有一台PLC,其输入端口用的是自带的24V电源,通电后,RUN灯亮,电源灯亮,可是按所有的按钮,没反应,看PLC输入端,其指示灯也都不亮,输入端指示灯也都不亮,(以前用的时候都是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的问题),不知是不是PLC出现了问题?

网友A:
PLC 的24V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24V出现问题了

网友C:
先检查是不是COM线断了,会查机器故障,是做维修员最基本的。有上网发贴的时间,自己动手早就高定了。

网友D:
量一下PLC有无24V 电压输出

网友E:
自己看看,把24V电源直接短接到输入端看看指示灯亮不亮?
不亮的话就查查24V电源也有可能plc本身的输入点公用线断了
要不不能全不亮

网友F:
呵呵;PLC死机的可能性相当小;
输入接线及电压检查一下,都没有问题就是PLC的硬件问题了;

网友G:
什么型号的PLC
如果线没动过,检查没问题
那可能是输入输出板的问题了

网友H:
综上所述,可检查:
   PLC 的24V电压是否有问题,检查是不是COM线断了(把输入COM端直接短接到输入端看看指示灯亮不亮),
   也有可能plc本身的输入点公用线断了;或者,输入输出板的问题。

网友I:
检查接线有无问题如无问题把24V电源直接短接到输入端看看指示灯亮不亮
还是用外接电源保险一些

网友J:
照这样应该是输入板有问题  见过一次,小问题 拆开修下就可以了

网友K:
你看输入端接的电源时不是有问题

网友L:
可以用表测一下,输入端有没有24V电压啊

楼主:
PLC COM端与输入端的电压有18V,直接把COM端与输入端短接后,指示灯也不亮,我想应该是PLC有问题了吧,可不敢确定.

网友F:
呵呵;
可以肯定是PL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