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跟工控机的通信

楼主(2009-06-20):
利用FX的PLC实现串接几个其他是485通信的外部设备,还要再跟工控机通信,工控机的通信接口为232C。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我想过的两种方案:1、FX2NPLC加一个485功能板跟外部设备通信,再扩展一个232IF模块跟工控机连接;
2、PLC只增加一个485功能板,直接跟外部设备通信,然后工控机用一个485/232转接头挂在上面。

我的问题是,此两种方案能不能实现?如果硬件能实现,软件怎样实现?通信格式怎样设置?外部设备是无协议通信,工控机是有协议通信,两者如何兼容?

网友A:
其他是485通信的外部设备是同一种吗,不同的不确定能不能
第一种感觉还可行
外部设备是无协议通信通过PLC的 RS  指令按协议编程

网友B:
为何不用PLC上的RS422直接与工控机通讯?

网友A:
可以考虑422口的,看你这工控机能不能连接 ,这样一来成本可以减少不少
大些的厂家和PLC通讯时会考虑和已有的编程口连接
像很多厂家 的触摸屏,组态等就会有这功能

网友C:
工控机应该可以用编程线通过422口和PLC通讯的

楼主:
422口还要跟触摸屏通信,已被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是485通信的外部设备是同一种吗,不同的不确定能不能
第一种感觉还可行
外部设备是无协议通信通过PLC的 RS  指令按协议编程

看似行,但我的问题是软件上如何实现?外部设备的通信协议跟工控机的协议不同怎么办?

网友A:
485和外部设备可以用RS指令做,发送的数据要根据外部设备的协议来写
232IF是通过FROM/TO指令做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