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0):
我想要让一层楼的照明灯除了日常照明外,还当做一种报警灯来用,通过一个开关来控制,开关闭合后整层楼的灯都会一闪闪的,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谢谢~!急~急~急!

网友A:
要实现一闪一闪是不难,用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关键是你的灯能这样闪吗。一般的照明灯可能闪几下就烧了

网友B:
照明灯,一闪一闪的,那不是很快就挂了。
时间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C:
呵呵;买报警灯就行了;

网友D:
可以考虑用"信号灯".

网友E:
考虑用"信号灯".一般的照明灯是不能一闪一闪的

网友F:
一闪一闪的,很快就挂了。

网友A:
要不用彩灯也可以,这样时间继电器都省了

网友G:
用信号灯就可以的。

网友H:
如果仅一盏灯且短时使用的话,串一个日光灯启辉器陈本最低。

网友I: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谁用日光灯做闪灯的

网友H: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谁用日光灯做闪灯的

  我说的串联一个日光灯启辉器在照明灯回路里,我说的不够明白吗?

网友I:
呵呵,没这样玩过

网友J:
用二极管加220v继电器能讲解

网友K:
有现成的买的

网友L:
哥们:你要是改了以后你的天天换灯!!
你的想其他办法如:加装彩灯

网友M:
还是买报警灯的直接

网友N:
要想闪的快,那就在开关处加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H:
要想闪的快,那就在开关处加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真的吗?  用肉眼能感觉到频闪。我只知道串二极管能降低亮度。

网友O:
有专门的闪灯啊
莪視唫錢洳粪汢,洇潙莪要錢莈洧,呮洧慲肚ふ粪汢

网友P:
让日光灯又做照明 又做报警?那不是用灯管往里面砸吗?
弄个警铃好拉。不会在乎白天黑夜。

网友Q: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考虑的,容易烧灯泡 啊.

网友R:
有一种闪光继电器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