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楼主(2009-06-20):
1请问三菱有专门用于伺服控制系统的PLC吗?

网友A:
呵呵;常用的晶体管输出的都可以带伺服;

网友B:
晶体管输出PLC,再配合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就可以控制伺服了

网友C:
晶体管就可以的。

楼主:
但是我知道FX1n/2n的PLC只有Y0和Y!能够输出脉冲信号,晶体管的所有输出点都能够输出脉冲信号吗?

网友A:
呵呵;那不一台PLC可以带几十套伺服了;
FX1S/1N/2N主机只能带2轴;
FX3U/3UC/3G主机可以带3轴;

楼主:
就是需要这样的。

网友B:
需要什么样的,你要控制多少个伺服呢?

楼主:
需要控制6台伺服驱动器。

网友D:
控制伺服只需要用脉冲输出就可以了
你说的是运动控制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控制6台伺服驱动器。
有没有插补要求?其它的I/O点数是多少
这样的工程可以考虑用Q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