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6-20):
我这里有一台自制试验机,采用三台伺服驱动、三菱PLc和PC组态,伺服电机驱动是由脉冲控制,由于三菱PLC只有Y0、Y!两个输出点可以输出控制脉冲,不能满足三台伺服电机控制的要求。
因此特请各位师傅帮助解决。

网友A:
呵呵;FX1S/1N/2N本机只能带两台;
FX1N/2N的可以加一个FX2N-1PG的定位模块;

网友B:
用个FX3G的40点的吧,可以控制论3轴,价格也不是很高

网友C:
用FX3U或者FX3G都可以的

网友B:
FX3U的目前很好买大,但价格有些贵
FX3G便宜,但目前还比较少,新产品,还没有大量销售,通常只有40点60点的
要注意FX3G  中14点24点的还是只能控制器轴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出手相助。

网友D:
你可以用3U或3G的型号的PLC,可以控制3轴
或者增加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