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0):
我门学校宿舍一到晚上10点半全都断电了,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冬天还好些一到夏天每天都热的睡不成觉,以前我们从走廊路灯接了个电, 刚用了半月就被发现了 ,后来他们把路灯改装了下,现在晚上我们一开风扇 ,风扇就不会转 ,叶轮转的很慢 ,后来 打听了下 他们把220v的电压换成110V的了 真可恶啊,宁可叫路灯夜里百百亮着 也不叫我们用, 请问我们怎么半 才能让电压恢复到220V 谢谢了。。。请说的详细点。。。越详细越好

网友A:
三个方法:1,改用110AC的电器;2,加个电子升压器或升压变压器(110变220的,要考虑功率匹配);将110AC变成12/24/36的安全电压,考虑用微型风扇.

网友B:
卖个2KW的110V变220V的变压器,注意安全,我劝你还是别弄了!被学校捉到就不好办了!也不值啊,还不如合伙出去租个房子呢!

网友C:
买个110的风扇最省事

楼主:
110v 电器不好买呀 我们宿舍6个人呢  请问2KW的110V变220V的变压器那里有卖的
再次谢谢大家帮忙了  另外出去租房子是不可能的 我们才大一
捉住我们用他走廊电也不怕  谁叫他晚上停电呢

网友C:
卖变压器的地方应该有卖,如果没有就定做

网友D:
呵呵和我们学校一样,当时我就用DC12V的风扇  专门从进口电柜上拆下来的

网友E:
如果说只是搞个风扇很间单,买个AC110V/DC12V的开关电源,3A的,再买空买个DC12V的风扇就OK了,搞个灯都可以,市面上这些都容易买到。

网友F:
买一个110V的风扇,或者买一个变压器110变220的。

网友G:
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学校呀?学生用多点电不是可以搞创收了?真TMD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学校呀?学生用多点电不是可以搞创收了?真TMD傻!

万一出了用电事故校方担当不起,没有人比老师还精怪。

什么办法都得花钱,如果校方过几天又变了方法,一切努力白费。变压器可以叫做电动机维修的人定做一个。本人在中国电器之都-柳市。可以帮忙

网友I:
你们不会直接向学校反映吗?
最好不要乱改,出问题就不好办了。

网友J:
你们学校真是不太好,要不你就用个变压器吧

网友K:
最好买个110V的风扇,或者买个110V的变压器,将成24V、36V使用,不要使用在220V,这样不安全。

网友L:
把风扇电机绕组改一下,去修理电机的哪里改。

网友M:
咋这抠的
买个变压器,110变220的就可以了
价钱估计也就100多一点

网友N:
买个变压器

网友O:
还是别搞了  给学校知道了会严惩的

网友P:
能耐人不少啊

网友Q:
趁白天路灯不亮的时候,把你们接的线短路。。。。。最好叫学校路灯也别亮,或者把他的变压器烧坏。。。。

网友R:
还是用110V的用电器最方便了

网友S:
24楼的招太损了
 不行的要是短接把他们自己电了不好的

  还是去买的110V的风扇

网友T:
23楼很牛很疯狂

网友U:
呵呵 不如退学吧

网友V:
一般变110是加了二极管,不好搞!

网友W:
去五金\电器商店买个电源自动调压器,可能现在不多见了,问问看.使用原则是:用电器的功率不得大于调压器的功率.要注意买有3C认证标志的.不是为了上网吧?呵呵,把握机会,好好学习!

网友X:
遇到过用110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