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接线

楼主(2009-06-20):
s7  200  系列PLC  模块的输入端 的 L正  1M 2M   有三组  分别是( cpu 的  扩展一 和扩展二  ),L正 1M 2M   共三组 有相互关系吗?都是什么意思啊  L正 1M 2M 和输出有关系吗?

网友A:
呵呵;
你应当把你CPU及模块的详细型号讲清楚;

网友A:
DC/DC/DC的型号,电源是L+ M,这是供电的DC24V电源接口;
下面最右侧的L+  M是输出DC24V供输入使用的;
输入公共端有1M  2M   ;
晶体管输出的每组也有一个1M 1L+   2M 2L+,这是输出使用的;

楼主:
下次给你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