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0):
大家好:
    我是一名工厂的电工,现在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有一个断路器,下面接有动力和照明,可是当我把角磨机和照明灯并联时,却总是跳闸,我也仔细看了一下,确认这条线就是零线,可是我把它接到其它开关下,却没有出现上述问题,希望各位不吝赐教,我这个做了十年的电工是不是很丢人哪

网友A:
我是个新手,也来讨论一下,(*^__^*) 嘻嘻……
是不是PE线和N线没分清楚,误把N线接地了!
断路器容量是不是小了!

网友B:
是带漏保的断路器吗?

网友C:
开关不小了吗?你的开关是漏电开关吗?确认一下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的开关是漏保,是动作电流为100MA的开关,

楼主:
对了,是200A的漏保开关,这不算小了吧,负载仅仅是一个小小小的角磨机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的开关是漏保,是动作电流为100MA的开关,
换个新的角磨机可能不会跳闸,或者将这个角磨机接到不带漏保的开关上也不会跳闸,原因就是角磨机绝缘已经达不到要求,可用摇表检测一下。

网友D:
应当是漏电保护动作,至于是绝缘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比如火花干扰等),则需另行确定。

网友E:
角磨机和照明电路不是同一相,

要不就是接地接零搞混杂了,有的地方接了地,有的地方却接了零。

网友F:
我也多学点..我不是学电工的..

网友G:
看明白了原来是漏电

网友H:
是不是开关小啊

网友I:
之所以跳闸,我分析有两种原因,一、角磨机是否有接地,如果有那就是角磨机漏电,二、误把底线当零线。楼主好好查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