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开不了摸```

楼主(2009-06-20):
为什么注塑机开不了摸``````急

网友A:
开不了模的原因有很多,
有可能是油路,有可能是电路,一步步分析。

网友B:
油压电机有没有运行?
模具仓检测开关有没关到位?
操作面板到计算机之间的数据线有没松动?
计算机到电磁阀之间的电路、转换有没有通讯中断?

电磁阀有没损坏?
液压油够不够?

网友C:
你能说的在具体一点吗?说的太模糊了不好判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