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0):
本人做一个悬挂式输送链,两个电机作为输送链的驱动,以前采用两个电机驱动,但是发现由于负载差异,有时两个驱动会出现速度不一,导致链子时紧时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人想到了同步的方法来解决.

本人用两个富士G11S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相同的电机(每个3.5KW),请问如何实现两个电机的同步运行.
查阅一些资料,得出一下几种控制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请指教一下:

1.两个电机主从控制,一台作为主动,采用速度控制,电机侧安装旋转编码器,把脉冲信号返回给从动变频器.从动变频器安装PG卡,接收主动电机的编码器脉冲信号,来控制从动电机的转速,

2.两个电机主从控制,两台变频器分别安装PG卡,电机侧分别安装旋转编码器,各自组成闭环控制系统,各自进行矢量控制,(说明书上说编码器电缆要小于20米,可能实际距离要大些,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3.两个电机主从控制,一台作为主动,采用速度控制,电机侧安装旋转编码器,把脉冲信号返回给自己,组成闭环控制,利用模拟输出(转矩控制功能)给从动变频器,实现从动侧的转矩控制.

不知道以上3种方法可行否,

网友A:
既然使用到G11系列,你不如直接使用G11系列的附件,同步卡来做好了。

网友B:
选用一台功率大一点的变频器,一变频器控制驱动两台电机,可否

楼主:
选用PG卡是富士公司给我的建议,他们说同步卡不是这个用的,我以前也没用过同步卡,
2楼的方案没试过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先给楼主的帖子封精。鼓励下。封精理由:对于一个未知的控制策略,通过查阅资料,找出了多个相关联的技术方案,作比较,请教和交流。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学习钻业技术的认真态度。

现在说下我的意见,仅作参考。

第一,你的控制要求实际是不同轴的同步控制,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3楼的哥们儿所给出的方案是可行的。也就使用一台变频器做多机并联驱动控制,这种方案,是成熟的简单的同步控制方案,在钢铁行业的辊道控制中大量的应用。楼主的输送链控制,我认为和辊道的同步属于相似的工艺吧。所以此方案可考虑实施。优点:方案成熟,控制简单,输出轴基本同步。条件是两台电机的技术参数要完全一致;

第二,说说你的三个方案的个人看法。^_^,第一种,算同步控制,可用于两不同轴电机同步控制的场合。问题(或技术关键),动态过程的不同步很不好解决,稳态过程的同步是可以保证的。这个方案,如果加一个同步控制器做为中介的环节,形成同步闭环控制就OK了。第二种,也算同步控制,但他的问题(技术关键)不仅是动态连稳态的同步问题都要解决。需要微调去保证,有些难度的。第三种,这是一种真正意义的主-从控制方案,这种方案是传统的、成熟的同轴驱动的控制方案。这和你的工艺要求不对路。

网友D:
前几天我做过一个和你一样的系统,2电机(1.5kw)+2减速箱,电机和减速箱中间用三角带连接,拖动一条链条,当时我也考虑用一台大变频器带动2台电机,考虑到机械加工精度和电机的滑差率不可能一致,所以放弃了这个方案。最终采用的方案是:2台电机+编码器+安川G7变频器+PG卡做矢量控制,频率设定用通信做(模拟量的误差大,所以没考虑),同时读取变频器的当前输出功率,比较后做频率微调。运行效果:除了在不停的快速调速时能出现链条抖动(2台机器通信有时间差的原因),其他的时候看不出来。

网友E:
个人感觉第二种和第三种都可行,第三种应该好调一些吧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专家的建议,
楼上说的采用同步卡(OPC-G11S-SY)我仔细琢磨后觉得应该可以,不知道谁有关于这个卡的详细点的资料,我去富士网站也没找到~

网友F:
上面全部都是高手!学习ING

网友G(2010-10-08):
5楼的方案好象很不错,能否再具体一点呢?

网友G:
还有3楼说的同步控制方案具体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H(2014-01-13):
不做,同步问题分析的都很准确,关键是这个场合的要求,只要能满足要求选个最理想的方案就好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用两个微调和一个总调的方式。用高精度多圈电位器就可以解决了,就三个电位器的成本就可以了,

网友I:
用两个微调和一个总调的方式。用高精度多圈电位器就可以解决了,就三个电位器的成本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变频器的分辨率的问题,就是电位器接上后,变频器频率尾数不能有上下波动变化,有些牌子变频器不会有些变频器会。

网友J:
这种控制方法,就是二人抬,确实有点技术含量,期望通过本帖找出比较经典的二人抬的解决方法,由此联想
到 动车 中的 动力分散型驱动,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K(2019-06-06):
回复 网友B:
当然不行,我就算你的双电机频率一样,但是你怎么样保证它俩经过减速机械后的转速是一样的呢?运行一天相差0.5转,那运行1个月呢?

网友K:
本人一直用两个电位器处理。

分主副驱动,主驱动采用一个电位器,用户也是手动调动此电位器来调速输送链的速度,副驱动采用一个电位器(杆)安装的输送线的张紧位置(双驱动都是应该有双张紧的)。

当主驱动频率变大时,主张紧会向外伸,副张紧会向内缩,电位器(杆)也会跟随副张紧向内缩,副驱动频率随之变大。
当主驱动频率变小时,副张紧会向外伸,电位器(杆)也会跟随副张紧向外伸,副驱动频率随之变小。

在运行过程中,主副驱动都是一直保持同步运行,就算是双驱动参数不一样也没有问题,因为它会自动调整。此系统追求的是双驱动同步,不是变频频同步。

网友L:
输送链是否考虑在两电机之间加装链条涨紧装置???

网友M:
都是不错的建议,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