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1):
实现两台三项异步电动机的顺序启动,两台电机分别为:Y—112M—4,4kw,8.8A,1140r/min,380V,先启动;Y—132S—4  2.2KW,6.5A,2880r/min,380V,后启动。
要点:1)需要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和欠压保护。
2)根据要求设计好电路图,并能说明电路的功能,为便于说明需要配适当的图表。
3)选择合适型号的元器件和导线,并说明选择依据。

网友A:
2个有常开、常闭两组触点的延时继电器,两个接触器,2个电动机平衡电流保护器就可以。
买到材料后,按说明书安装就可以,有点基础就可以装好。

网友B:
考试啊,那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C:
这种题目我在读技校时就做过,并且一般的电力拖动书上都有例子的

网友D:
还要有欠压保护的!!!!!!!!!!!!!!!!

网友E:
哥们:一般的电工书都有“顺序启动”在电机反出是加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就可以了

网友F:
一个接触器接在上一个接触器上的常开点之后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其它要求的话

网友G:
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有常开常闭的延时继电器,和两个电机过欠压保护器就可以了。
供电后交流接触器工作第一个电动机启动,经过延时继电器第二个电动机启动。

网友H:
若不需要自动就将第一台常开辅助触点互锁串在下台停止回路,再加上电机保护器就可以了。

网友I:
不需要降压启动的话,2个接触器1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拼欠压脱扣器的小型断路器(32A)就可以了
可以到我的电工群
89382577实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