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21):
我用的是电子尺(即光珊485通讯口)通讯(A/B两线式)与FX-485-BD模块通讯   接成半双工 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 再分别引出两根线接在光珊485通讯口, 问题是发送请求后 RD,SD两个指示灯交换闪动,可是PLC收不到数据(按道理 RD,SD两个指示灯交换闪动,应该收到发出应答的)。 试了两个485BD都这样,D8120的通信格式我设置为H92的,数据位为8位模试,难道是D8120的通信格式设置错了? 哪位高手可以剖析下这个问题?谢大家踊跃讨论!程序应该没问题。
谢了

网友A:
通信格式设置成什么是要结合你那边的电子尺,两边格式的定义要设置成一致,包括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波特率等

楼主:
谢谢了老兄,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波特率等是按照厂家给的呀?担还是不行呢!

网友A:
通讯的程序,只是在这里简单描述下,可能并不好解决
这个最好现场试做,最好找下供应商提供下技术支持,现场帮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