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1):
高手们:
   我想用PLC的串口通讯将PLC的数据传到LED显示屏控制卡上,以实现将PLC处理过的数据显示在LED显示屏上,不知可否。
   本人主要对LED显示屏的控制卡不太了解,不知能不能直接用无协议通讯,实现上述功能。请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激。谢谢谢谢。。。

网友A:
呵呵;
直接买个文本显示器吧;
或国支持与PLC通讯的数显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一般的文本显示或者触摸屏太小了,达不到显示要求,所以要用LED显示屏来做。您能否赐教一些LED显示屏控制卡的知识,在此万表感谢!

网友A:
呵呵;这要看你用的LED屏的功能;

网友B:
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应用,应该会有带通讯的LED显示屏吧

网友C(2014-09-10):
看来你的LED显示卡的程序要订做才行

网友D(2015-01-16):
文本显示器可以很便宜

网友E(2017-07-22):
嘿嘿,可以用无协议通讯,但你要知道它的通讯协议

网友F:
这个要看led屏原来的功能要求,似乎淘宝上有这样的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