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1):
室内温度控制的变频调速器在供暖循环泵调节中是怎么应用的,应用原理是怎么样的?变频器是怎么运行的~?温度是怎么采集的?

那又怎样来控制室内温度呢? 不可能要调室温还得去调变频器的频率吧? 有哪位高手做过关于空内供暖工程用变频器控制循环泵的,谢谢~

网友A:
在个闭环反馈就行了吧,温控器出去信号给变频器!

网友B:
看不懂呀,怎么好多的乱码?什么意思呀?想问的是:
1.变频器控制的是循环泵吗?
2.循环泵调节的水是凉水还是热水?还是凉水热水两个都要调节呢?
请把你的现场状态和需求介绍清楚,以便讨论的有的放矢,能针对实际问题来讨论,这样就比较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