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1):
如图所示,求电路图及请标明电子元件名称,型号.

不胜感激

网友A:
画图呢,麻烦。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配置:
50W的24V变压器一只,24V的小继电器两只,5A整流器1只,3300uF电解1只,24V的时间继电器(99S)1只,无自锁启动按钮1只。即可以装置成功,电路图在网上搜寻一下,先查时间继电器的接线图,再查直流电源的整流电路,两者合二为一就OK了

网友B:
加我QQ443676965 我给你电路图

网友C:
这电子电路中延时可以用电容来做,不必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D:
电路图
如果有帮助我很高兴,如果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楼主:
您的图没显示出来啊
谢谢各位的回复
另回二楼的,我要的是电子线路板形式的不是买现成的时间继电器等配件组装

网友E:
24V变压器整流后滤波,接DC24V继电器K1,K2线圈(为了安全起见最好2个继电器,把24V和220V分开)串联接近开关。当金属棒接近接近开关时K1,K2吸合,K1的常开触点接220V作为输出1,K2的一组常开触点接24V作为输出2,再将K2的另一组常开触点接DC24V后接电阻,电容(组成延时)三极管的基极接在电阻电容之间,集电极经DC24V继电器接DC24V,三极管发射极,接DC24V的零。

网友F:
选一个开关电源,再有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选一个开关电源,再有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对!买点材料搞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