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1):
单位行车上的大车运行变频器(西门子440)
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掉电现象,只报警控制回零位后,又可以运行,查了故障代码直流回路过电压,将制动方式改为能耗制动1237,斜坡上升和下降时间都延长故障依旧。
将故障屏蔽可以运行。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你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行么  将制动方式改为自由滑行停车 下降时间选默认10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位行车上的大车运行变频器(西门子440)
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掉电现象,只报警控制回零位后,又可以运行,查了故障代码直流回路过电压,将制动方式改为能耗制动1237,斜坡上升和下降时间都延长故障依旧。
将故障屏蔽可以运行。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首先,我认为不要轻易的屏蔽这个故障(故障码是F0002吧)。直流母线电压高,是不要屏蔽的,要处理的故障。否则会损坏变频器的。得不偿失。

第二,加制动电阻,要设置P1240=0,然后设置P1237=4/5。另外还要看看相关的参数是不是符合要求,比如P0210等等,要让直流母线电压在发电的时候能进行制动吸收发电的能量。

第三,可以适当的延长下降斜坡时间,使发电的过程尽量缓慢,不要太急了。

总之,调试要耐心,要看看每一种状态对直流母线的作用是不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