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9-06-21):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啊?另外数控带伺服电机的系统,数控给驱动器什么信号,驱动器给伺服电机什么信号啊,请指教

网友A:
呵呵;
论坛里贴过两个的比较的文章;

网友B: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这论坛中发过好多次的,可以搜索下
有的数控系统,就是普通的脉冲信号,可以接一般的伺服,
有的是要连接专用的的,不知道是不是脉冲的
看你准备用什么厂家的,可以找到他们的手册,里面会有说明的

网友C:
伺服电机是闭环的,而步进电机是开环的
信号的类型要根据系统来定吧!

网友D:
一个是闭环控制,一个是开环控制的

网友E:
数控系统给放大器一个指令脉冲串,放大器计算指令脉冲数和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的差值,通过改差值计算需要共给电机多大电流,然后将计算出来的电流共给电机。差值越大,电机速度越快。差值为0时,电机到达预定位置,停止。

网友C:
楼上讲的是伺服系统工作的原理,很清楚,通俗易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