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量和螺距

楼主(2009-06-21):
龙门数控钻床,两个龙门轴一个为主动轴X,另一个为从动轴U,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系统显示轴移动了一米,而实际测量却是多走了0.3毫米,此轴式伺服电机配合减速机在齿条上定位的,修改螺距还是脉冲当量

网友A:
一般来说二者都可以修改。理论尺寸是螺距和脉冲是配套的。如果脉冲和螺距不配套,编程和计算时都非常 的麻烦。如果是一米才误差0.3mm,这应该是补偿脉冲了。

网友B:
脉冲当量只是一个脉冲而实际走的距离,应该调螺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