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1):
大家好,我们公司现在的无功功率表在没有电流输出的时候,仍然显示的是0.99,且超前,等到工厂正常运作时间,还是0.99,且一个电容也不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网友A:
电容不投应该是无功补偿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B:
是无功补偿控制器坏了。控制不了接触器从而就实现不了补偿。
    换个补偿器。就可了。

网友C:
你说的是无功功率表,还是功率因数表啊!无功功率表好像没有0.99这么一说吧!

楼主:
我说错了,是功率因数表谢谢,问题是如果把电容组的总电源关闭,并打开一次的话,问题就会解决了,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老样子,表不工作,显示老一套,看来是得换一个功率表了,再谢谢二位,

网友D:
就是补偿器坏了,换一台吧。

网友E:
电工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F:
应该是因数表坏了,功率因数表的接法可到我的电工群89382577讨论

网友G:
先更换功率因数表看看,否则就是控制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