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抽水机!

楼主(2009-06-21):
家用抽水机为了实现忘记关开关而浪费水。
    请问:什么样子的手动定时器可以实现呢?  是水泵只有几百W。
  水塔平常抽水只要十分钟就可以抽满。

网友A:
那就用个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B:
装个感应开关

网友C:
有一种小型时间控制器,,可以控制任意一天的任意时间段内通电,断电,,你用这个应该可以,纯自动

网友D:
用个浮球开关   水满就停不最好

楼主:
只是个家用水塔。。。这不是浪费吗?用个比较便宜的
    有没有定时开关。人控制就行了。定时在十分钟内就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个家用水塔。。。这不是浪费吗?用个比较便宜的
     有没有定时开关。人控制就行了。定时在十分钟内就停。的。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加一个继电器就搞定了,时间继电器可以选0-60分钟的,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调

网友E:
装一个时间继电器或浮球!

网友F:
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就可以。

网友G:
装个浮子实现自动抽水多好~!

网友H:
呵呵;
就用一个定时器就行了;
有带时钟的定时器,你可以设定每天的某个时间接通十分钟;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个浮球开关   水满就停不最好
这个好,要不然谁知道该定多长时间

网友J:
水塔上水用时间量来控制不科学,会造成不是水满出来就是水塔未上满。最好是用一液位控制电路来检测水位并自动关闭水泵。

网友K:
一个行程开关,就可以了,简单方便

网友L(2010-04-03):
用液位继电器配和接触器控制水泵,效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