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1):
各位师傅,最近我们超市新进了两台冷藏柜,主要是以冷藏为主。最近老是出现温度超高,今天下午的时候温度到了15度一直下不来。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该怎么解决?我是第一次接触压缩机,那位能仔细讲解一下压缩机制冷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有没漏氟

楼主:
检查过了,没有漏的地方。

网友B:
要降温。。。。
 改加一个散热装置。或是用其它办法给散热器降温。用风扇也可以。

网友C:
最近老是出现温度超高,今天下午的时候温度到了15度一直下不来
那压缩机有没有工作

楼主:
谢谢给位的回复。 温度没下来,但压缩机一直是工作的。

网友D:
应该是有的地方漏了气了,或者是温度传感器出现问题了

网友E:
呵呵,I 服了YOU!
就是你弄懂了压缩机原理又想怎么样呢,赶紧找厂家啊。

网友F:
哈哈,有这么简单吗.真天真

网友G:
要是没漏气那就是机子坏了

网友H:
氟利昂不够或者散热器散热效果不好 我 的 电工群89382577

网友I:
1,你查看一下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环境温度,和管路高,低压温度。这样可以很容易判断故障!
2,你首先要判断压缩机是不是在正常工作。制冷剂是否有泄漏,冷凝器散热是否良好,毛细管有无堵,管路结霜情况。
3,发现问题呈上来大家帮你解决嘛@@
嘿嘿。
我是搞制冷

网友J(2009-08-27):
我看还是直接找厂家比较好,这是当务之急,然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解决问题要注意方法。

网友K:
楼上讲的很有道理,你把原理搞清楚了没用,完全不解决问题。赶快请人修理才是关键。
顺便讲一下工作原理:压缩气体压缩,密度增大,分子间碰撞剧烈,温度升高。然后对该气体降温,再释放气体,密度减小后,气体温度降低。

网友L:
到我的论坛上去看看吧。。www.cdtyjs.com/bbs也许有帮助。
你那个冰柜温度过高。如果压缩机运行正常。检查是不是门没有关好。负荷过多,检查冷凝器散热好不好,。检查管路有没有接冰。。就上诉几种情况。。进我QQ群也可以13683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