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1):
[/face 前辈们,最近商场里有一专厅的单相插座没电,经过检查,发现插座的相线有电,而零线端子烧黑,导致插座没电。请问,零线烧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端子没接紧造成的

网友B:
你的零线端子太小造成的。负荷 有多大。
    零线端子上主工作零线进线是多大的呢?

网友C:
应该是螺丝松了!还有可能是负载过大。

网友D:
虚接没压紧

网友E:
符合较大,压接不紧造成的。

网友F:
负载太大

网友G:
以前吧,咱安装插座(特别是过去那种圆的两眼、三眼胶木插座)胶盖闸刀什么的,都要把后面的螺丝紧一遍(胶盖闸刀要把后面的封螺丝的沥青撬开,把螺丝拧紧后再用沥青封上)这样才能用的时间久一些,要知道这些电器的生产厂特别是乡镇企业组装电器的都是一些小女孩,螺丝不可能上多紧的。

网友H:
商场单相插座烧坏主要还是考虑零线没接紧,虽然零线不显电位,但闭合回路中电流和相线是相等的。

网友I:
你是不是3相4线供电啊
如果是你的零线可能做小了

网友D:
线细也不一定啊

网友J:
三相不平衡。相电流相差太大。
零线墩子螺丝没紧,接线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