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和电缆的关系

楼主(2009-06-22):
请问如果我知道一台电机的功率或者电流,那我怎么知道用多粗的电线

网友A:
这个可以查表的,论坛里也有下载,搜索一下吧

网友B: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C:
只是个参考还是需要实际情况来选

网友D:
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只说一个很简单的情况不能确定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E:
我刚学习电工,对您说的顺口有些模糊。希望您给我解释一下。谢谢您,祝您永远幸福快乐!!!

网友C:
设计施工不要照搬书本理论啊

网友F:
应该根据实际电流查一下电工手册这个比较准

网友G:
如果是三相电机的话,电流一般是功率的2倍,一般我们单位一个平方的电流按6安计算,而不是公式和顺口溜中那个数,虽然我们用的电缆品质比一般的电缆都要好

网友H:
看导线的质量,范围差不多是每平方2.5-6A,取中间值就可以。

网友I:
电线的载流量
十下六,百上二,中间选三四
穿管或铝线增加一个规格使用

网友J:
一般低压电缆选择按二个条件进行.一是按电缆的安全载流量来选择.二是按经济电流密度来选择.

网友C:
都是理论关系

网友K:
一般按5--6个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