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询问要学会触摸屏编程要具备哪些条件?是不是要会CAD呀!还有什么呀?谢谢解答?拜托!

网友A:
呵呵;与CAD无关;
我想你首先要学会PLC编程;

网友B:
学触摸屏编程,不用学CAD。
做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C:
关键是会PLC,首先会PLC编程,触摸屏基本功能很短时间就能学会,触摸屏是和PLC紧密连接的
触摸屏的编程操作都是有手册的

楼主:
PLC编程还可以就是没有做过触摸屏的,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不知我该如何入手呀!
对了,触摸屏是不是可以和任意一个品牌的PLC编程器配套使用呀!还是说三菱的编程器只能和三菱的触摸屏配套使用。谢谢!

网友C:
通常触摸屏是可以和多个品牌的PLC通讯的
学习触摸屏可以先做简单的,开关操作,指示灯,数值输入显示,画面跳转等,有了这几个一个简单的工程就出来了,复杂的功能可以以后再慢慢学用
看下手册,基本的还是好掌握的

网友D:
触摸屏就是一个工具吧 你想要什么功能就直接在上面加就行了

网友E:
其实就是一个软件,应用上的一些要求。
再加上与PLC的联接和通讯

网友F:
懂的PLC 编程,学触摸屏就很好上手了,觉的可以先学威纶的,因为这款的资料,视频教程,常用的例子都有免费下载的。

网友G:
先下载某一品牌的触摸屏软件,装好,看一下。

然后再来这个帖子继续吧。

网友A:
触摸屏不是所有的PLC都可以支持的,当然一些品牌支持的相对比较多,如PRO-FACE、HITECH等;
有的品牌则只支持几种PLC;
所以你要先选好PLC,再根据PLC来选屏;

网友H:
关CAD啥事?多看看手册再有一些PLC基础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耐心指教!我去下载看看。

网友I:
刚开始学最好用同一个厂家的,这样通讯的问题少。

网友J:
软件网站上都有的

网友K:
想学哪个牌子的触摸屏,就弄一个软件初步学习一下。
参照手册,入门了再买屏买plc进行通信。

网友L:
我想学,哪里有资料下载啊?谢谢大家

楼主:
追问一下,就是待机屏保上的厂名标志图案是如何做出来的。谢谢!

网友C:
那你也要说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型号的触摸屏

楼主:
我现在说的是威纶的,是MT510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