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我公司有一台电动平缝机在用时被烧了,拿去修了一下,用时出现在一会正转一会反转,一断电再上电就反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说下

网友A:
启动电容有问题。或者说坏了

网友B:
可能是电容问题,换一个电容看看

网友C:
启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D:
电容的问题,我遇到过,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问题

楼主:
不是呀,昨天忘了说是三相电机,出现这种情况,要是单想的我到是想到这一点了。可是是三相电机出现这种情,我也是头一回遇到,所以请大家帮帮

网友E:
是三相电机,确实奇怪了,是不是本身就带正反转的啊。如果是这样,看看是不是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F:
顶一下
具体要看控制回路才知道
确定没有缺相吧

网友G:
电机没绕好
重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检查控制回路及测试电机

网友I:
如果电机是好的,那就是电源回路的问题了-------------缺相。我曾经遇过。

网友J:
如果是在干活时出现反转油可能是缺相了

网友B:
三相电机出这种现象,大多是缺相

网友K:
带动轻负荷设备的三相电动机在缺相的情况下,启动时会有时正转有时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