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我有个MT-6100I的屏,想用触摸屏后面的USB口连接上打印机,打印当天生产线的产量和报警信息。

1.   触摸屏如何连接打印机,怎么建立连接呢?请前辈们说明一下详细步骤,谢谢。

2.  我该怎样把报警信息和当天产量打印出来呢?用触摸屏中的什么元件可以实现:点一下触摸屏上的按钮,就可以打印出窗口上的画面呢?

请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A:
元件--------开关-------------功能键
打开后,里面有选择,选择“画面打印”就可以。
在你需要打印的画面做一个这样的按钮,连上打引机,打印时按一下按钮就行了。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问一下你知道6000和8000系列的触摸屏,那个配方怎么使用呢?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不好意思,配方我不是很清楚!
具体的你看MT8000的编程手册161页,有一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