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1.  我只知道500系列的触摸屏的RW60005   RW60004  RW60003  RW60002  RW60001  RW60000代表了年月日时分秒,那么8000和6000系列的触摸屏的时间显示用什么表示呢?

2.  如何用维纶的触摸屏修改PLC内部的数据,我现在连着个欧姆龙的PLC,想用触摸屏修改一下DM0中的数据,我用触摸屏的什么元件才能修改呢?

3.  大家知道8000和6000系列的触摸屏,配方是怎么使用的吗?哪有这方面的教材呢?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自己已解决,是LW9010。望大家帮忙解决第2和3个问题,谢谢
来记忆呢?

网友A:
上威纶官方网站。如果找一级代理购货,可以要一本资料。上面写得很详细的,再者配套光盘里面也有视频和PDF说明。

网友B:
记得在威纶的网站上有   “配方 ” 的 视频教程 和 例子程序 下载

网友C:
维伦的服务还是不错的,他们网上有在线的技术支持,是可以直接传一些视频供参考的

网友D:
谢谢,我也刚接触维纶。

网友E:
要改D0里的参数 就做个数据输入的键  再出发地址上换成D0就行了

网友F(2009-07-24):
只有找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