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请教S7-200PLC这么控制8路以上的温度控制

网友A:
呵呵;
温度测量可以用两个EM231 AI4XTC(热电偶);

网友B:
如果是8路以上的PID温控,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C:
为什么8路不能实现呢

网友D:
不是很懂,

网友A:
呵呵;
EM231只是一个测量温度的模块;
如何控制是要通过程序及硬件来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就是说温度控制可以做成8路的PID控制,然后其他的温度控制只能通过程序编程来控制了,这样的话,温度控制就不能很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