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求助

楼主(2009-06-22):
为什么plc输出对火线有220电压,对零线0伏电压呢????????

网友A:
量错了吧?

网友B:
不知楼主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呵呵;
PLC输出的只是一个继电器的信号;
输出时对应的点与公共端导通;
比如你在公共端上接火线,那么这个输出点通时上面电压也是AC22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plc输出对火线有220电压,对零线0伏电压呢????????

你的输出部分COM点接的是零线,输出的信号就是零。
可以接火线,一般都接-24V。

网友E:
顶楼的朋友,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plc输出对火线有220电压,对零线0伏电压呢",建议你先找PLC的师傅学习一下,不要自己去测量.在plc输出对火线有220电压,对零线0伏电压的时候万一表棒点错位置或短路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网友F:
哈哈 很简单,你看一下(或自己画出)电路图,表笔接的位置,得出答案了吧,不明白,
嗨  没办法,就这样了

网友G:
输出端的COM接零线上了

网友H:
你的表达不清楚啊,如果一个回路有一个断点,那么测时,一定会有一端是高电压,一端是低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