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最近在看一三菱编的程序 实在被整崩溃了!看编程手册吧,一个指令都N多页,看的头晕,在此提出一些疑问,希望大家指教哦---
1、IST

我在程序中真没看出它和自动模式怎么连接起来的.
2 状态S
我就不明白 了 S20 、 SET S20 有什么区别  stl20是调用吗?

网友A:
步进编程时是要用SET  STL这是定义好的,只能这样应用它

网友B:
呵呵;这是步进指令;还是好好看一下手册中关于步进的这一章节吧;

网友C:
LD、OUT等基本指令与一般电气原理图差不多,电工只要会看愆期原理图接线也就会用PLC编程了。而步进指令是为了简化电工操作而利用计算机理论设计的,可大大提高效率,使复杂的电气原理流程简单地转换成梯形图。
步进指令先要指定入口(流程开始)所以先要SET Sn,再从STL进入这步运行,如果运行完成,得到转移信号,转移信号会触发下一个SET Sn。。。。。直到RET为止。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 这几天看的晕了,呵呵

网友D:
步进图,刚开始看时比较困难,要知道设备工艺的
可以试着转换面SFC再看

楼主:
关于步进指令 我还是觉得比较晕 ------SET SN 算是定义吧
                                             ----STL SN  执行状态内动作
                                     -----------(S SN)是什么呢?
我的编程手册上太简单了

网友E:
慢慢摸索。。。。。

网友F:
回复:2 状态S

   在STL接点后,OUT S20与SET S20是等效的——程序中,第1次置位S20用SET,以后用OUT(注意:是指STL接点后),这是SFC程序的要求。
   STL S20相当于一个接点,在编程软件FXGP或编程手册中,可以看到形象的表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