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在工程中用到三菱QD75P4模块,我们都考虑到其性能不是太好,因为它使用的是P。而QD75MH用的光纤,想请问大家,用MH之后,在同一个程式下,性能会好多少,比如响应性。具体一点说,如之前P4做的机器,150M/分的走速。中间到做相位控制。精度很差,用上MH在150M/分的走速下做相位控制精度和响应性会好多少?有没有同仁做过,谢谢。
6021368

网友A:
做过这样的工程人相对不多,
QD75MH要用三菱专用的伺服,光纤通讯,比QD75P4集电极的是好,但好多少,没实际做过,就比较不出来了

楼主(2010-08-26):
一直没有人,不过还是先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现在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