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我现在有一个流量计,是两线制,输入24VDC,输出4-20mA标准电流信号。是要将它的输出4-20mA电流信号接入四线制仪表,该怎么办啊?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接?

网友B:
不进系统进仪表??不懂意图

网友C:
选合适的电容,隔住直流

网友D:
你加一个带配电的隔离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E:
选台电单仪表的配电器就行了。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手下的仪表工除了一个新来的都会。
加个DC24V的开关电源,电源的+接流量计的+、流量计的-接数显表(就是你说的四线制表)的输入+、数显表的-接开关电源的-。

如果电源的功率够大,可以同时给很多的两线制变送器供电

网友G:
这个具体要看仪表的说明书的啊,应该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