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密码问题

楼主(2009-06-22):
请教各位:我有一F930GOT编辑画面时我想从第三画面切换到第四画面时,按下画面切换开关,必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第四画面,密码怎么设置,如设置为1234,设置后又怎样取消或更改密码,谢谢!

网友A:
这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的,你可以看一下操作手册

网友B:
第四画面属性中设置安全等级,同时在编程软件的系统环境中设置安全等级密码
再详细的介绍要看手册了

网友C:
对需要保密的画面设置安全等级,然后在安全等级里再设置你的密码。

网友D:
用FF68定义一个键,把对应的页面安全等级设一下;

楼主:
能不能稍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B:
具体的,写一大堆也说不完,按上面的提示,再结合手册中的说明去看
有具体问题再讨论
没有比手册说的更详细的了

楼主:
我下的别人的看了一下,他把多用动作开关用作画面切换,键置FF68,把画面切换软元件D1也作为安全等级软元件,等级设为14级,在16画面按下此画面切换开关画面切换到14画面,当然要输入密码后才能进入14画面,在此我不懂等级怎么设定,以及安全软元件运用,请教各位指点

网友D:
呵呵;最好可以设15级;
假如你设15级密码为:1111;
那么输入这个可以进入所有画面;
14级密码为:2222;
那么输入这个可以进入除了15级之外所有画面;
。。。。。。。。。。。。

依次类推;

网友B:
在软件中这里设定

网友E(2021-03-19):
回复 网友B:
安全等级密码可以写在屏上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