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

楼主(2009-06-22):
请问一下三菱1PG模块的:to k1 k3 h12 k1 里面的H12带表什么意思呀,有没有能取代它的字符.多谢了

网友A:
h12是16进制的数,你把它转换成二进制,每一位和手册中的3号缓冲区可以对应起来的
10010

网友B:
呵呵;
这是对模块的缓存写入;
所以你要搞清对应缓存的定义;

网友C:
三菱公司有一本FX特殊功能手册的资料,这本书上有详细的说明,楼主可以去网上找一下,问题就解决了,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