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9-06-22):
各位大师:
   请问什么问题能导致CPU上的RS232指示灯不工作?CPU本身运行是正常的,就是不能与上位机进行通讯,我的通讯线也是完好的。从RSWHO上也查找不到任何网络,请教各位老师。如果哪位老师有RSLINK设置的指导资料请上传一下,为感!

网友A:
RSLINX安装完毕后,本身不就包含了使用手册吗?

楼主:
我的RSLINK是全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CPU啊,我用过1769-L32E,当初也无法和上位软件通信,但这个CPU下面有个小按钮,按一下就恢复串口的出厂设置,默认为通过串口和上位通信了

网友C:
DF1 driver
在RSlinx里加上DF1 driver, 点击Auto Config...

网友D:
想了解AB产品,可以到中国亿万电器网上看看,也可以通过亿万论坛,里面专业人士比较多。

网友E(2009-07-23):
rslinx还有中文的!???我靠,用这么久了,竟然不知道,废了!

网友F(2009-08-26):
你的rslinx组态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