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单位有一台变频器控制的引风机,变频器为爱默生EV2000,用变频器的本地控制可以运行的很好,但改到远程控制时,给定一个固定的信号,频率有上下四五个的波动,有时停机,过电压(电流)。远程信号为4-20MA,控制室侧屏蔽线接地,信号电流最多有0.01的波动。我觉得信号没有问题,是不是那个参数没调好?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我感觉还是信号干扰的问题!你可以改一下改变频率的控制方式,采用开关量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如果非要是毫安信号,你可以在变频器端加个隔离器试试!

网友B:
干扰引起的;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帖,问题已经解决了,可能是现场有电焊施工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帖,问题已经解决了,可能是现场有电焊施工造成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干扰。说明系统的抗干扰措施做得不是很到位,容易受周围的其他电气设备影响。

网友D:
楼主的习惯不错,把最后结果也发上来了。

网友E:
远程与本地的控制区别就在于信号的,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信号受干扰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