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两台电动机M1启动后M2才能启动,M1停止后M2才能停止d的控制图,急用!!!

网友A:
这是个基本的控制电路,一般的电力拖动书上都有

网友B:
用串联M1的常开控制M2的启动接点电源,并用M1的常开锁住M2的停止接点,所以M1启动后M2才能启动,M1停止后M2才能停止.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复杂的,楼主可以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D:
真是不复杂的电路好好想想吧

网友E:
就是用TON和TOF定时器的应用。

网友D:
继电器就可以搞定吧

网友F:
楼主自己想想多画几次图,蛮常用的控制线路

网友G:
楼上那个图就实现了,SB2 控制电机1  SB4控制电机2,SB1、SB3为停止按钮

网友H:
这个都要问啊,一点没有思路吗?
步进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