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我将做好的面板画面程序传送到op 170B中时,控制面板上显示:“transfer to flash” 时就停了下来,软件上显示“传送失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高手指点迷津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将传送设置里的:启用回传 功能取消。

网友B:
或者加个存储卡试一试。

楼主:
我没有勾选那项。

楼主:
我用CF卡恢复备份文件后,系统都打不开了,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