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异步电机变频

楼主(2009-06-22):
普通3相异步电机变频后,速度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A:
我用过在3-65HZ之间都没问题的,只是要另加个风扇散热

网友B:
我用在无心磨床导轮上(修整时)加到100HZ

网友C:
0---50Hz

网友D:
呵呵;这与电机有直接关系;
低速时要考虑发热、包括电机的轴承、动平衡性、绝缘性都有关系;
进口的变频电机可以在100HZ连续运行;
国产的一般质量建议不超过65HZ;

网友E:
如果是接近50HZ时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普通电机长期低速需要考虑散热问题,最低频率要看变频器,国产一般5Hz以上,电机的最高频率就看电机的质量了,我试过200Hz(空载),那个声音非常吓人,实际用过的最高频率是75,但建议还是50Hz算了。

楼主:
转速没怎么高
我试过虽然频率调高了,但是速度最多也就3000,再快就快不了,而且速度快了,钮距也很小了

网友G:
我们公司用的是ABB电机,做工不什么样,估计是国内产的,长时间95HZ运行  没点问题

网友H:
20-50应该没有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