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这是一幢写字楼的供电系统,如图。
高压变压器S11-M-315/10    10000/18.9A   / 400V   454.7A
按这样的变压器下的断路器应该不能大于454.7A可是为什么我这里去是选用了630A的智能断路器?

网友A:
低压侧断路器应选额定电流的1.5~2倍。

网友B:
630A是智能断路器的分断电流.必须大于额定电流的30%~50%.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那如果这样的话,假如我的负载电流长期都是在550A那对变压器低压绕组来说不是很不好了吗?谢谢你们的指导!

网友D:
既然是智能的,过载电流应该是可以设定的吧

网友E:
变压器也有一定的过载能力的,不过是短时的。

网友F:
过载时间的长短应该可以调节,温度过高也有保护

网友G:
同意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