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我用ABB变频器带电机启动,设定启动时间30秒达到我设定的频率,我无意中发现从启动到达到设定频率电机机壳带电,用电笔测量氖管通亮!但随频率升高而减弱!请问,什么原因啊?向高手们请教(当时电机机壳没接地)

网友A:
这是谐波造成的,由于在启动时电流比较大,所以随频率的升高氖管的量度而减弱

网友B:
可靠接地就行了;

网友C:
最近这样的问题好象不少

网友D:
楼主的电机好象没有可靠接地
检查下接地端子有没有接好

楼主:
因为是试验就没接地
原来是谐波,晓得了!谢谢哈

网友E:
试验也要接地安全第一

网友C:
看来可以变"电器魔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谐波造成的,由于在启动时电流比较大,所以随频率的升高氖管的量度而减弱
同意这个说法。启动过程,变频器输出的谐波最严重,随转速的升高,有缓解。

网友G:
什么时候,接地了,就应该不会带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