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变频器输出脉冲如何判别是多少。如是6脉冲还是12脉冲

网友A:
输出脉冲具体制的是什么?能否详细说下呢

网友B:
变频器输出脉冲?
是指载波的脉冲?

网友C:
变频器有一个参数可以设这个东东的,楼主可以去找变频器的说明书看看,6021368

网友D:
输出脉冲很高的,要上K了。

楼主:
载波的脉冲指的什么

网友E:
请问我有一台安川G7变频器,带PG矢量控制,控制信号,S1,S4,S5,S6,分别为,正转,正点,反点,复位,频率信号是A1,AC,参数初始化后,重新调为什么都动不了,呢,正点,反点都可以,请问还有什么特别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