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我们用一台75千瓦,一台90千瓦变频器分别带一台75千瓦,一台90千瓦的电机,运行的时候正常,停止的时候会显示直流回路高压报警,两台都如此,请教各位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电机实际转速高于变频器的指令转速会使直流母线电压上升。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定过短;电动机受外力影响(风机、起重机)

网友B:
负载惯量大啊,试试调长减速时间

网友C:
如果可能,可以把停车方式设为自由停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