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本S7-200书里面的光盘读不了??

楼主(2009-06-23):
我的买的笔记本是惠普的
我买了本s7-200的书里面附带的光盘放里面读不出来
还死机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有谁懂的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的就是这个光驱能不能刻录光盘
能刻录 什么格式的光盘

网友A:
放在其他电脑上试试能不能读吧。

网友B:
呵呵;换个台式机的DVD光驱试一下。
还不行就是盘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的就是这个光驱能不能刻录光盘
能刻录 什么格式的光盘
能,CD&DVD刻录。

网友D:
笔记本的光驱比较“择盘”,也很“较贵”,尽量少用笔记本光驱看光碟,可以外接个台式机光驱来用。

网友E:
不是盘的问题,不是光驱问题了,呵呵,再找个试一下就知道
或者都没有问题,只是这个光驱读不出这个盘而已,这种情况也常见的,尤其是刻录的光盘

网友F:
用台式机的光驱试试应该行

楼主:
谢谢大家我换到了台式机读出来了
又拿到我的电脑里现在可以读出来了
谢谢你们